映泰H61MLC2主板报警1-8声,集显不显维修

楼主(2016-12-23):
接到同行映泰H61MLC2 Ver7.0的一块主板,集显不显,独显可以显示。到手后首先接上喇叭,一阵跑码后先出一声点亮的“嘀”一声,紧接着就连续响8声短报警。看bios指南说8声表示“显示内存故障”,于是换了内存故障依旧。CPU也换了不行,CPU底座的针没有异常。首先想到的就是刷bios,因为好多H61、H81集显供电不出都是因为bios损坏啊!这是个经典故障。由于编程器写bios后mac地址可能会清空,所以我接上显卡后U盘升级了最新的bios。几分钟升级完毕后,故障依旧。论坛上看了下案例,没有8声报警的,有3声、6声的;维修方法是刷bios,换CPU供电芯片,焊南桥等。
由于我本身还是怀疑bios损坏,所以摘下bios芯片拿编程器刷写了一遍(怀疑U盘升级和编程器刷写不一样),同时拿热风枪南桥上吹了一会儿。再试机,点亮了!这反而尴尬了,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不过好了也是好事,先报价再说,大不了我把桥加焊一遍嘛。结果同行说还有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子,问我一块修能否便宜些。我心中暗喜,可以验证是什么问题了。
……果然还是bios的问题。通过这个事验证了,主板自己的bios升级程序是不会把bios全写的,只写了其中的某些模块。彻底刷写bios,还是要上编程器。这个主板刷写厂家的bios,mac地址不会丢的,还是主板上的原mac地址。不懂为什么华硕的刷写后会丢失,有人说mac地址存在网卡里的,但华硕的显然是存在bios里的,这个怎么区分呢?
这个主板的bios论坛上太多了,官网也有ROM可下,我就不发了。

网友A:
问一下  有些h61主板是不是有专门的集显供电

网友:
华硕的部分主板,MAC地址存在于BIOS,但是后续BIOS更新文件里面没有写入这个MAC地址。因此用编程器刷新之后,MAC地址空白导致丢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有些h61主板是不是有专门的集显供电

凡是H61主板必须有单独的集显供电。1155里面没有集显供电的只有P67主板。PCH桥连FDI总线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凡是H61主板必须有单独的集显供电。1155里面没有集显供电的只有P67主板。PCH桥连FDI总线都没有。

那p67必须加独显了?  这些各种总线我是理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p67必须加独显了?  这些各种总线我是理不清楚

市面上的任一一款P67主板都没有集成显卡接口,你不加独显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的任一一款P67主板都没有集成显卡接口,你不加独显怎么用?

哈哈  才入这一行一年  见识还不够  全是看看论坛的帖子 加上自己买了本书慢慢摸索

网友:
谢谢分享了,现在一片也是一样的故障,而且网卡也用了不,先刷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