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神 怎样区别主板上的芝麻管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啊

楼主(2016-12-23):
新手 还望各位多多包涵 谢谢

网友A:
二极管两个脚 三极管三个脚啊  你想说的是不是三极管和场效应管

网友:
拆下来用表笔测

网友B:
主板上的芝麻管是三极管的多,笼统点3个脚位的是三极管

网友:
报下学下电路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两个脚 三极管三个脚啊  你想说的是不是三极管和场效应管

我看好的三个脚的管也是二极管啊 比如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芝麻管是三极管的多,笼统点3个脚位的是三极管

也有场效应管吧 似乎有些三个脚的也是二极管哦 所以很迷惑

网友D:
知道,有些复合二极管,当与门用的那种,而且有些朝向也不一样,所以只能看图纸,不怕麻烦也可以慢慢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好的三个脚的管也是二极管啊 比如肖特基二极管

这个确实是  我也不会

网友:
一种是通过万用表量,二是分析电路。看它可能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有些复合二极管,当与门用的那种,而且有些朝向也不一样,所以只能看图纸,不怕麻烦也可以慢慢测量。

一般如何去测量呢 多谢赐教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e43664915162c3773afd3dc.html这是我再百度里面找到的  希望能帮到你!具体的还是在迅维报个远程班吧!

网友:
按位置看型号大致判断下,想测量还是拆下较准确

网友:
看图纸方便

网友:
看来你是 进来混的      想学就到学校去

网友:
一是看图纸分析或配件型号来查看PDF  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