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HM215WU1-500白屏故障

楼主(2016-12-23):
已使用好的屏测试过,排线也无问题,确定是屏坏。测逻辑板上VDOIN  4.8V   VGH 26.3V    VOFF -7.7V    VCOM 6.5V,不知道查哪里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查屏边上TAb

网友:
确定第一组排线接触问题,手按一下图像闪现,手边没工具,这问题不好处理了。

网友:
VGH断线了吧

网友:
不要修了,这个需要压屏了。没有专用设备基本没有办法解决。屏逻辑板上面几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找专业人士压屏吧。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屏,条纹的

网友:
压个屏和换屏也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
三端稳压器3.3V正常不

网友:
这个屏好像故障率蛮高的,我前几天才换了一个,是一半花屏一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