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键盘下有镙丝,高手飘过

楼主(2016-12-23):
第一次拆这型号的机器,与以往的键盘有些不同,好像两层似的,需要从下面向上推,同时键盘上有四颗小镙丝需要注意,记得好像是,大概位置(Z S F H)这四个按键处,需要松一下,因为和C壳固定在一起,给没有遇到过的新手提个醒,高手飘过吧,键盘下面有三颗镙丝固定C壳和主板和D壳,千万别暴力拆键盘哦,忘记拍图片了,下次遇到把图片补上,好久没有发帖子了,留个印象

网友:
这款机器拆键盘时,要先把键盘上面的框向上推到底,就可以看到所有固定键盘的镙丝了。掌握方法拆解也不难。多拆,多拆、、、、

网友:
这个还好吧 拆掉时候注意别把按键弄坏就好了

网友:
E540 T440的等也是

网友:
谢谢提醒,先往上推,然后找螺丝

网友:
框向上推一下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
这款要往上推键盘才看的螺丝

网友:
我第一次拆了这个键盘 拆了半个多小时

网友:
键盘字母最下面一排有两个凹槽,多观察

网友:
记得第一次拆,研究半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网友:
IBM好多款机子都是这样的哦 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这个都是老生长谈了

网友:
上层推上去,键是按不下去的,容易扣掉键帽,要注意的

网友:
联想T系列也有。。也是双层,暗藏螺丝。

网友:
第一次拆这种 也费了脑筋  后面习惯了就好了 。。。熟能生巧嘛

网友:
联想的机器用到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