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大神卡刷和线刷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6-12-23):
对
手机
还真的不太懂,线刷是通过USB连接电脑在线刷的吗?卡刷是用内存卡来刷的吗?
手机

网友:
没错。线刷就是把手机和电脑连接,用刷机工具做。卡刷就是把卡刷包下载在内存卡上,进行刷机。

网友:
卡刷是指用SD卡刷机,线刷是指用电脑使用数据线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