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西数移动硬盘时认时不认

楼主(2016-12-23):
西数移动硬盘时认时不认,认的时候可以打开,也可以看到数据,就是拷的速度特别慢,是不是固件问题通病?这个移动硬盘是个usb3.0一体板

网友A:
我以前买过一个西数的    用一段时间就想你这样了  后来售后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过一个西数的    用一段时间就想你这样了  后来售后去了!

这怕是 个通病吧,见过几个了

网友:
02模块的问题吧

网友B:
先做做通病,看看

网友C:
现在搞不清什么软件刷固件比较好,你用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做做通病,看看

02模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搞不清什么软件刷固件比较好,你用的什么?

有条件就用3000,我用wdr5.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就用3000,我用wdr5.3

de呢,用什么

网友E:
DDP  MRT  PC3K   南京雷超的 DD3000 都可以修复的

网友:
先改板子 在做02  最后DE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DP  MRT  PC3K   南京雷超的 DD3000 都可以修复的

强盗pc3000可以吗

网友:
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强盗pc3000可以吗

南京雷超DD3000 才2000元左右 没有必要买 强盗吧

网友:
支持一下,挣点积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南京雷超DD3000 才2000元左右 没有必要买 强盗吧

你在用吗,怎么样,对新盘的支持好吗,固件全吗

网友(2017-01-23):
引用 网友C:
你在用吗,怎么样,对新盘的支持好吗,固件全吗

固件都是自己买的啊。 几乎都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