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一块3.5WD通电嗡嗡响

楼主(2016-12-23):
一块3.5WD通电嗡嗡响,听着声音响是电机在疯狂的转,不认盘,这个是固件哪个模块的问题?

网友A:
听有没有磁头寻道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有没有磁头寻道的声音

没有
听到 ,一直狂转

网友:
楼主能接到不少盘啊,通电 不寻道,检查下电路板和磁头吧。

网友:
磁头不动 没有自检了啊

网友:
换板子试试

网友:
首先肯定换板试了,不行

网友:
支持一下,挣点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