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电信卡信号正常不好打电话的故障,请指点!

楼主(2016-12-23):
一台国行6代,正常使用的。插移动卡打接电话正常。电信卡有信号满格,却经常打不通,要么来电是暂时无法接通,要不去电就是拨号后无法接通。初步分析功放故障。现在不知道电信接收和发射通道走的是那个功放,请知道的朋友指点哈,谢谢。以前5代走的B5接收,6代就没了B5,不知道改到那个频段了。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帮顶一下吧

网友:
都是一样的,打电话的部分不变。改变的是上网部分。

网友A:
想知道电信接收发射走的是哪个频段?图纸上看不到B5频段

网友:
还是回帖帮你顶一下吧,我也是手机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电信接收发射走的是哪个频段?图纸上看不到B5频段

BC0频段是电信打电话使用的。

网友:
B5是联通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电信接收发射走的是哪个频段?图纸上看不到B5频段

找BC0   800M频段

网友A:
图纸上找不到BC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找不到BC0

什么版的机型。

网友:
电信走b20,要经过低频段功放U_VLPAD

网友B:
刚才打错了是U_LBP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打错了是U_LBPAD

万分感谢,我也分析电信走的B20,这下能确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