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序维修盈通A770X 战警版本 一例

楼主(2016-12-23):
  故障现象:上电正常,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开关机正常。

维修思路: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的顺序。AMD芯片组上电时序是内存---CPU---桥---总线,按照这个顺序查供电。

内存供电是根基,1.99V,正常。

CPU供电1.35v,(没有跑码之前是1v),正常。

桥供电:0v ,不正常,
总线供电:0v,不正常。
桥供电芯片是RT8105,开始以为是8105坏了,立马换上一个,但涛声依旧,桥供电不出来。只好老老实实地差RT8105的工作条件:1脚和5脚都有正常的5v供电,但7脚开启脚为0v,怪不得8105不工作。
   这种主板是没有图纸的,只好老实跑线,拿起万用表在附近的各个电阻和小三极管脚上划来划去,发现8105第7脚与一个小三极管Q1的C级相连,该管E级接地,B级接着另一个小三极管Q2的C级,Q2的C级又通过一个电阻与红5V相连。这两个三极管的E级都接地,很明显起通断作用。Q2的B级又与一个芝麻大的电阻相连。测量Q2的B级和小电阻,发现电压为0,那么Q2的C级不导通,为4.98v高电平,Q1 B级也为高电平,Q1导通,拉低Q1 C级的电压(也就是8105的第7脚).
         关键是要找出与Q2 B级相连的小电阻的通向哪里.把附近各个小电阻和三极管都划了个遍,发现并不相连.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Q2 B级的小电阻到底通向何处,维修工作陷入了困境.
        后来到处翻阅帖子,找到了AMD芯片组上电的时序:内存---CPU---桥---总线,既然CPU供电都出来了,桥没有供电,按照时序,应该是CPU供电正常之后,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 POWER GOOD信号来开启桥供电才对.
     想到这里,就试着用万用表在CPU供电芯片RT8802附近的小电阻和小三极管上面划,没想到真的划通了,原来Q2 B级相连的那个小电阻与8802傍边的一个小三极管Q3的C级相连,(Q3的C级还通过一个小电阻与3.3v相连.) Q3的E级接地,B级又与另外一个小三极管Q4的C级连着,Q4的E级同样接地.B级则通过一个小电阻与8802的第二脚,power ok脚相连.

     经过测量,Q4的B级为1.30v,也就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发出来power ok信号,但是Q4的C级居然没有被完全拉低,为0.83v的高电平.导致后来一系列的问题.  就是说,Q4坏了,不能完全导通.
         换掉Q4后,RT8105的第7脚有1.1v的高电平了,桥供电出来1.20v了.主板跑码修复.

      Q1,Q2,Q3,Q4是便于叙述而起的名字,和实物板子上的标号并不对应.本人的画图能力差,画不好电路图,该板又没有电路图,只好用户文字叙述出来,忘见谅.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不错啊,有条不紊。

网友:
图片顺序乱了,不好意思

网友A:
我用草稿画了出来 看懂了 奇怪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三极管去控制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给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草稿画了出来 看懂了 奇怪为什么要用这么多三极管去控制

真的吗?是否可以把你画的图拍一张照片给我,然后我上传到贴子里,让大家看的更明白?

网友:
啃骨头~~看起来就很揪心的,哈哈~~今天没分了,看你修个没图的,不容易~~板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