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530 开机 0.8 掉电

楼主(2016-12-24):
各位大师:

     联想 T530 开机 0.8掉电    显卡  电感  对地 接近0  焊开  L100  L101  电感   大电容的  一端还是 “短”

   显卡 上面的 电容又是好的 。

  请都各位

网友:
板号:11222-3

网友:
既然知道了显卡短路,,就先把显卡干下来再说

网友:
不一定     显卡IC  上的 电容  没有短路

网友:
显卡供电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RST出来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BIOS  上不了电    还能读  BIOS  吗

网友(2020-09-17):
BIOS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