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键盘问题

楼主(2016-12-24):
  E430键盘不管打什么字,都是连续出来,我用了个测试键盘的软件,发现,只能你打字,按下任何键,软件显示鼠标的左键一起都按下了,这是什么问题啊,难道连线啦,论坛有同样的问题,刷过EC,和bios,换过IO。桥,键盘都没解决这问题,难到是触控板坏了吗,我拆开看触控板下面就一个按键,测试没问题,

网友:
EC程序坏了

网友:
难道楼主没有换键盘试试吗?

网友:
问题搞好了,买了个IO,换了还是老问题,最后把小红点的线拔掉就好啦,

网友:
小红帽的线,指点杆短路?你刚开始没有换原装键盘测试?

网友:
晕哟  首先得考虑键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