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跑码 和台式主板的跑码意义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6-12-24):
笔记本的跑码 和台式主板的跑码意义是一样的吗   一个代码同一个错误吗

网友:
看笔记本和主板是不是同一带,二代笔记本几乎都是UEFI代码,因此和台式机的1155级别主板代码一致。一代甚至迅驰本和台式机的1156,775类似。

网友:
这个跑代码跟bios有关系没

网友:
对于我来说,跑什么代码不重要,我只要知道 跑、不跑、跑一半卡住不跑  这三种情况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啊

网友A:
楼主 在发这样的帖子 请发到维修基础板块 不要发在技术板块  在发就扣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在发这样的帖子 请发到维修基础板块 不要发在技术板块  在发就扣分了

跟主板维修 有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主板维修 有关的呀

要是都像你这样来问 技术板块还能看到技术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