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S进水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12-24):
机器EC处进水 ec换过刷了程序 待机0.008 不触发

网友:
如果io确定是好的,并且确定换好,就仔细检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条件啊  待机电压出来完了没有  ec的复位 时钟 ACin 那些信号都查了么 按开机键ec有没有动作啊

网友:
看看是否还有哪里腐蚀,又没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