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70用一段时间就死机

楼主(2016-12-24):
我换了CPU,内存,硬盘,检查了温度等等,还是不定时的死机,没办法了,独显也禁用了,有没有老司机

网友:
在线等啊,再不行也只能换板了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这种只能是慢慢查了,死机是电压不稳还是什么的了

网友:
刷个BIOS??去掉一些外设看下??比如?键盘?光驱?触摸板?之类的?

网友:
只能把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死机大部分是南桥虚焊引起的,可以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cpu供电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死机问题最不好定位故障, 南桥可能性很大 报得起价就换板效率高而且麻烦少.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集显吧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这也有一台,刚想换CPU看下,会死机,装系统也死机

网友:
有利润了,直接交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