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屏借口的DCR和colour engine

楼主(2016-12-24):
请教下这个屏借口的DCR和colour engine

这2个信号都是ec过来的。其中我试过,colour engine这个,在r17,也就是屏另外一端,加个3v,然后,电阻另外一端,被拉低。我有些懵比,我还以为电路有问题 ,后来装上屏幕后,发现没问题,正常使用,于是就不管他了。然后,还有这个dcr。也是一样。
我第一次遇到这2个信号。求教下,这2个信号都是什么意思?起到什么作用呢?非常感谢。这里我遇到的是这2个信号都没有电压。然后,好像没电压也没事。。。。。

网友:
colour engine 背光开始

网友A:
DCR是动态对比率(Dynamic Contrast Ratio)。
智能动态高对比技术 系智慧型影像影像处理晶片,能自动侦测输入讯号明暗度,动态调整背光模组。不但能大幅提升显示对比值,同时更能让灰阶层次更加细腻,并有效改善液晶面板暗室漏光问题,且得以因应讯号影片特性不同而自动调整亮度对比,达成省电环保与欣赏舒适要求,并带给使用者更锐利、清晰的视觉影像。以求消费者在使用图档时,画质效果更加细腻。

网友:
感谢楼上的解释,我也不懂,学习了

网友:
colour engine 色彩引擎,应该是用来改变动态时画面的画质层次感呗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作用,可以良机就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R是动态对比率(Dynamic Contrast Ratio)。
智能动态高对比技术 系智慧型影像影像处理晶片,能自动侦测 ...

是不是维修中这2个信号都意义不大?有无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