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上电时序。ASUS攻略篇。

楼主(2016-12-24):
首先分两个部分的讲解,1。按POWER-BUTTON之前产生的电压,

A.先看看有的信号和电压:A/D DOCK IN.

                        BAT-CON

                        TS1#SMBO-DAT,SMBO-CLK

                        CHG-PDS,CHG-PDL

                        AC-BAT-SYS

                        +5VAO

                        BAT-S

                        +3VAO

                        +5VA,+3VA

                        +3VA-EC,+3PLL,+3VACC

                        EC-RST

                        32.768KHZ

                        VSUS-ON

                        ENBL

                        +12VSUS

                        +3VSUS,+5VSUS,

                        SUS-PWRGD

                        PM-RSMRST

                        RTC-BAT, RTC-VCC,32.768KHZ,RTC-RST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待机前的上电动作:

当电源插入时通过ADAPTER,产生A/D DOCK-IN 19V电压,则电池通过接口产生BAT-CON,那么电池插入时,拉低TS1#为低电平,TSI#主要是侦察电池是不是插进来了,SMBO-DAT,CLK这个两个信号主要是侦察电池电量。

A/D DLCK IN去往两个地方,一是去往隔离电路,另一路则去往MAX8725,使其输出CHG-PDL,PDS,开启A/D DOLK-IN,BAT-CON,转成AC-BAT-SYS,PDSPQ8801PQ8811G极控制使其顺利导通产生AC-BAT-SYSPDL则到PQ8800G极导通BAT-SBATSBAT-CON经过L8803),转成的AC-BAT-SYS

那么AC-BAT-SYSTPS51120,接到主供电,就直接产生+5VAO+5VAO经过U8102产生+3VAO,这是一个线性稳压芯片,

5VAOPIN1 IN,在PIN3做一个SHND#,3PIN OUT+3VAO,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馈电路:FB=100K除(100K+174K)X3V=1.09V

+5VAO,+3VAO经过隔离测试点产生+5VA,+3VA。而+3VAL3000,产生+3VA-EC,R3002,过R3000产生+3VACC,+3VPLL。同时给EC做主供电。+3VA-EC输入芯片U3001产生EC-RST#,EC接收到工作从P160EC-XOUT给晶振提供电压使其产生32.768KHZEC满足以上条件后,再与BIOS进行AD交换便产生了VSUS-ON,导通Q8105使Q8105B关闭,过电阻R8106产生了ENBL信号。做后级TPS51120使能信号。
在这个之前EN先送去U8100线性稳压芯片做使能信号产生12SUS

OK,下一步,到TPS51120做使能信号。就这样子产生了最终的+3VSUS,+5VSUS,芯片输出OK后,输出SUS-PWRGD,我们看下2.5VREF的情况,它是+5VO经过R9000和稳压二极管 U9000产生的REF,利用二极管的反向击穿性,在端处会产生一个稳压的电压(+25VREF),稳压二极管电流越大则稳压效果越好,但电流过大超出额定功率则会使二极管损坏,所以串联一个电阻R9000

EC接收到SUS-PG后发出PM-RSMRST.

下面看下RCT电路。+RTCBAT经过R2000经过D2000产生VCC-RTC,D2000作用就相当于一个比较器,当电源工作时则+VCC-RTC+3VA来提供,没有则由COMS提供。+VCC-RTC经过三个电阻输入给南桥。则输出RTC-XI,RTC-X2给晶振X2000产生32.76KHZ,下面到开启部分。。。。。。。。。。。

从待机上部分我们不难看出,待机EC最终得到的条件完成VSUS-ON的输出,那么我们小结下EC在待机时候的工作条件最终产生VSUS-ON

              A.主供电:+3VA-EC,+3PLL,+3VACC

              B。复位: EC-RST

              C.  晶振提供的振荡:32.768KHZ

这样就产生:VSUS-ON

那么待机部分EC得到的条件一共有,

              D.SUS-PWRGD和本身输出PM-RSMRST.再加上RCT部分的RTC-VCC,RTC-RST。这样一切条件具备。只欠东风。

按下PWR-SW#瞬间拉低(来源:+3VA-EC经过电阻到PWR-SW#,PWR-SW#一个高电平),则EC发出PM-PWRBTN#,这个为南桥最后一个开机的条件,OK,我们再来看南桥目前有个工作条件,而这些工作条件为南桥开启第一部分功能:

             +3VSUS

             PM-RSMRST#

             +VCC-RTC

             CLK(32.768KHZ)

             PM-PWRBIN#

南桥满足以上5个条件开始开启第一部分功能:发出PM-SUSB,PMSUSC.注意:PM-SUSC#PM-SUSB#先出来。它们分别过R3023,R3024转成S4,S3.输入EC继续转成SUSC-EC#,SUSB-EC#,它们两再分别经过R9105,R9104转成SUSB#-PWR,SUSC#-PWR。做后级的电压开启和ENBL信号。SUSC#-PWRQ9107,控制导通使+12SUS转成+12V,+12V又做Q9101,Q9103控制G极,+5VO,+3VO导通转成+3V+5V.这里使用这些N-,MOS意思就是保护后级电路和提供高电流给后级使用。因为之前的电流过小带动不了后级电路工作。
SUSB#-PWR就到Q9105G极控制另一路+12VSUS导通转成+12VS+12VS同时也到Q9106.9108使另一路+5VO.+3VO导通转成+5VS.+3VS

SUSC#-PWR另外在U1230ENBL信号产生1.8VO过隔离测试点转成+1.8V+0.9VO过隔离测试点转成+0.9V,结束后输出DDR-PWR-GD,

SUSB#-PWR就到U1200ENBL,出1.5VS.105VO.最后输出1.05-1.5V-PWRGD。同时SUSB#-PWR通过D8400,经过Q8406A,8406B.LM358APIN3,(注意:当PIN2反馈电压大于PIN3时,PIN1输出高电平,利用反馈电压来控制N-MOS的开启和关闭)出2.5,+1.25VS1.25V的出来在于(PIN3电压=100K除以(100K+200k*+2.5V=1.25V)

到这里出来的电压基本出来了,PG信号开始汇总了。DDR-PWRGD,SUS-PWRGD,1.05-1.5VPWRGD,VGA-PWRGD

汇总成ALL-SYSTEM-PWRGDSUS-PWRGD是过一个二极管,这个作用:保护SUS-PWRGD,当其他PWRGD有问题的时候不会拉低SUS-PWRGD,因为只有SUS-PWRGD工作正常后南桥才能正常工作,来开启其他的电压。同时SUSB-EC1#是通过R9206.这个PWR-OK-VGA显卡发出的。这里做为一个保护电路,PG信号全部为高电平,才会有ALL-SYSTEM-PWR.最后发送给EC.EC接收到总PG后,同时接收到+3VS.便产生了CPU-VRONCPU电源IC产生CPU电压。同时需要注意的是CPU电源IC的反馈电路,使用的是4H-L side,因为CPU工作功率比较的大,根据P=UI,这里就是为了产生高电流35A

这里的VRF=2

                                             REF=300KHZ

                                        CPU-PSI#:为高电平时:SKIP# =5V

                                        CPU-PSI#:为低电平时:SKIP# =1.74V

U9200是与门:意思就是只要输入LOW就输出LOW,那么PG有问题输入LOW时候,FORCE-OFF#拉低,则会关机。而FORCE-OFF#为强拉关闭信号。电压全部结束。。。。。。。。。。。。。

下面在做一些附上一些解释:

电源IC输出电压上下管的控制作用:

当电源IC输出电压通过上下管时,芯片先给上管的G极一个高电平,使其打开电压下来

同时给下管G极一个低电平使其关闭。产生电压电感给电容充电,当电压过高时,则上下管相反工作使其电压拉低,维持一个稳定的电压输出。这样子上下管充分说明提高电流,稳定电压的特点。在比如CPU电源IC有的是用了几组上管和下管的并联,这样子就把电流提高了N多倍。35A左右

休眠的方式:

S3休眠动作是利用键盘的FN+F1EC,透过LPC-AD发送到南桥,南桥奖SUSB#拉低,SUSB#所控制的电源全部拉低,开始进行休眠。

S4。在WINDOWS状态下开始选择休眠。HDD通过传送信号到南桥,南桥再把SUSB#SUSC#控制的电压全部拉低。开始进行休眠。

待机部分RTC电路有一个比较器,那么比较器工作原理就是:

            1:当正极大于负极时,输出电压VCC OUT就等于输入电压VCC IN

            2当正极小于负极电压时,输出电压VCC OUT就等于接地GND

+ > -  VCC OUT=VCC IN

+ < -  VCC OUT=GND

比较器一般用于电路中都是固定正极(或负极)电压电压,利用VCC OUT 来控制负极(或正极)电压

CPU电源IC的一些信号解释:

CPU_VRON=1 :EC发出给VCORE ICEnable信号

PM_DPRSLPVR=1:CPU深度休眠模式的Enable信号

  H_DPRSTP#=0:CPU正在深度休眠模式

VRM_PWRGD=1:VCORE POWER OK.

PM_PSI#=0:CPU降频时通知VCORE调低电压

PM_DPRSLPVR,H_DPRSTP#,CPU与南桥进入降频模式时通知VCORE调低电压分别进入S3S4模式.

CLK_EN#在此板上没用上,而是使用EC发出.同时CPU通过VD6-VD0 7组数据线是可以改变VCORE电压大小的:

网友:
必须给个赞赞

网友:
非常清晰的思路啊

网友:
你这个时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感谢楼主 加分以表感谢 收藏

网友:
总结起来  还挺实用的

网友:
这都不是你原创的!

网友:
讲得好详细,学习分享

网友:
这也太老的了吧,有新的还差不多,这种老机基本不修了

网友:
可以 至少学到好多

网友:
又在哪复制的,老早就有的东西

网友:
看的我好模糊啊..

网友:
小小白表示看不懂,有什么能让小白快速升级的吗

网友:
就当复习一下。。

网友:
还算看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