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版修到b460集显供电不出的问题。

楼主(2016-12-24):
b460通病爱坏乌龟管,解决后。测试,看进系统,能人到独显。我记得很清楚,由于测机的时候,是外面的usb风扇加散热片。有可能会显卡接触不好,导致了后面的问题。那个时候,我看集显的供电不对头。为啥呢。我修这种版的时候,都习惯测量下cpu和显卡的电杆供电。我疑惑的是,集显的供电电杆上面,触发开机后,有电压0.8v。这明显的不对头啊?!!!正常要0.4v啊。跑马后出来。。可现在的现象是,机器都能进系统,能看到独显。但是没有集显。这个电脑是双显卡的。电压不对也能开机?灵异现象?!??        我一脑子问号。继续测试。修主板就是这样不同于面对顾客,你不用扯,好久好,不好就不好。这样装机,肯定会出问题。可能测集显供电芯片的时间长了,或者散热片加风扇不给力。导致了后来的开机中,灰屏(能听到开机logo的声音。)插拔屏线,换屏。有时候会开机正常显示。果然很灵异。然后再测集显的电杆电压。没电压了。我呵呵l,就知道你有问题。
      可,为啥,为啥,之前的电压0.8还能开机显示。进系统,虽然不认集显,可是有独显。为毛?
我仔细的测量了集显芯片上的引脚还有电压。我记得很清楚,不用上图。除了芯片的2个供电外,其他的都是0.14v。我去看了看开启。集显供电的开启是cpu发来的。简单的测了下,开启都没有。这个开启没有去到别的地方。也没有维修的点。。。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开机灰屏。典型的显卡坏了。我直接翘掉独显电感。怪异的cpu发来的集显开启有1v左右电压了。芯片的各个信号,还有vid都正常了。这里我文字说下。。。不用配图。
最后的总结下我的疑惑:
一:这个故障现象是,独显问题导致的集显不工作。没有开启。(不是说,跑马过内存么?)那会都还亮机,进系统了啊?只是我量了下集显供电0.8感觉,明显不对。
二:开机灰屏。独显的问题。我解决好这个机器是,改集显。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为啥,独显被我干掉后,集显才会出电压。

网友:
集显电压是跑码后出来的  可能由于显卡内部有短路挡住了吧

网友:
我以前有这样修过集显没有出来  我用桥的电压1.05V直接拉到集显电压上  开机正常

网友A:
B460是一代的主板,集显怎么可能是跑码后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460是一代的主板,集显怎么可能是跑码后出呢

几代的cpu和集显供电出来的联系是什么呢?真心请教下。。。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代的cpu和集显供电出来的联系是什么呢?真心请教下。。。我不太懂

二代的机器以上集显才是跑码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