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声卡alc269 功放芯片烧坏 怎么用自身的功放

楼主(2016-12-24):
一个y400 进水机 修好后发现功放芯片烧坏  如图   max98400

但是这个功放不好找   看到声卡芯片 alc269 自带功放的

对比y500的主板 (y500用的就是alc269自身的功放)

发现就是4脚 47 脚不同 (应该是功放开关信号) 把y400的u74去掉 1脚直连alc269 4脚  把喇叭输出40 41脚连到喇叭上但是还不响 (耳机是有声音的声卡换过 功放芯片已烧坏去掉了)

哪个懂点的 帮忙给看下为什么???

网友:
另外y400 alc269 30脚我也给断开了 仿y500的给连接好了

网友A:
功放烧坏了 喇叭有测过是好的吗

网友B:
269的功放问题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烧坏了 喇叭有测过是好的吗

好的  我用的我测试用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9的功放问题很难修

现在不知道怎么屏蔽23 24 脚输出 改成40 41 44 45 脚输出

网友:
好多人都喜欢用妹子头像?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不好修,苦心研究吧

网友:
直接买个功放小板换上去好了 几块钱

网友:
淘宝有卖的 可以改

网友:
这个可以改一个USB 的额     你去试一试

网友:
换这芯片不就行了吗

网友:
i你这搞创造啊

网友:
大男人用什么妹子头像

网友:
直接买个芯片得了   都不想研究这些东西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功放芯片供电短路了,烧毁一个保险,声卡烧坏了,换完OK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