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主板3G模块排线撕掉了怎么能粘上

楼主(2016-12-24):
拆机的时候不小心吧3g天线拆坏,在更换天线的时候心想拆开3G模块换的时候简单点,谁知道酿成了打错,又把3G模块的排线给弄断了。但是我看这应该是用什么胶水粘上去的,有谁遇到过类似的,有办法补救没有,还有要是飞线的话很密

网友A:
你确定不是 焊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是 焊上的

肯定不是焊接的,因为拆下来之后还有明显的胶水印

网友:
万能的迅维,有人出来给指出一条明路吗

网友B:
这么粗的线  还嫌密!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线  还嫌密!飞线吧!

照出的的问题,实际上很密码的。

网友C:
那是导电胶 配合专业设备才能焊接  。 你把胶擦干净 用130度低温锡浆 调低烙铁温度  焊上就行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焊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焊上去

关键找遍网络都都没卖这种排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导电胶 配合专业设备才能焊接  。 你把胶擦干净 用130度低温锡浆 调低烙铁温度  焊上就行

关键找遍网络都没卖这种排线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找遍网络都都没卖这种排线的、

麻烦了,只有找同行要。

网友:
淘宝有卖的    买来自己焊上去,手工要好

网友:
时在不行   就飞线

网友:
飞线解决吧

网友:
这个不是焊上去的吗

网友:
这个是咋么下来的啊 ?
没看到胶水啊

网友:
应该可以焊接上去

网友:
焊盘 排线都上锡  焊上就是

网友:
是接口断,还是排线断,看接口应该可以焊上去,排线断就飞线

网友:
没有胶水的话 可以想办法喊上去 只要接触到就行了

网友:
飞线吧,然后用绿油固话。

网友:
这种类似于电脑显示屏逻辑版软屏幕的软排线焊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