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楼主(2016-12-24):
上电不跑马直接量供电   各大电压都正常   刷BIOS   无果   准备想干桥了  想了想  量了下这个好信号  姨..............没电压     果断拔掉这个管子  跑马修复

网友A:
“这个信号”是指什么信号,小白我看不懂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是指什么信号,小白我看不懂啊

给桥的一个好信号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的   不是en   一个好信号

网友A:
哦,是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工作后的pwrOK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工作后的pwrOK信号吧

冰狗..........正确

网友B:
不跑马之前肯定是无复位了。复位之后才是跑马。这个信号导致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马之前肯定是无复位了。复位之后才是跑马。这个信号导致无复位。

冰狗...............正确

网友:
cpu供电好信号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