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大神来看看 要不要接着修

楼主(2016-12-24):
CPU爆了 换吧 不说技术上的事 买CPU就怕买到坏的
cpu

网友:
报价 根据利润 决定

网友:
有把握能修好,就买U,不然买了好U装上不亮,白搭,,,

网友:
让老板上机点一下亮的,然后做个标记,再在BGA上拆下来发给你
windlovetao
还能这样买?你不嫌烦人家还嫌麻烦
详情
博锐电脑维修xj
这也不稳当啊!卖家还不是能作假
详情

网友:
这种CPU要多少钱?

网友:
反正这种u新的都很多坏的

网友:
CPU 坏的一般主板都有问题 上个CPU还烧 不建议换

网友:
换CPU风险大,就怕假芯片。不如报价换板

网友:
换U风险大,换之前确认板是否还有短路,也不知买的u质量如何

网友:
维修不容易啊,给修是有风险啊

网友:
换板稳当一点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换主板 换CPU 风险太大了

网友:
晶硅都裂开碎了,想必主板也变形了吧,或者是故意敲碎的

网友:
让卖U的把U的详细情况发给你再让他点亮机后再把U发给你, 然后的风险就得自已承担了. 总的说来放弃维修为好!换换换

网友:
换了 能用住吗?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板载cpu还没做过,不敢动

网友:
苹果的报价1k5以上接收就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