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6-12-24):
联想G480 板号:LG4858 11252-1
故障:触发电流0.03掉到0.00(多触几次有时就正常了,第二天开机时又不触发了)
检修:开关电压3.3V 待机时PCH时钟32.768正常,RTCRST# SRTCRST# INTRUDER# INTVRMEN  全部3.3v正常
LID# 3.3V 正常,DSWODVREN 3.3V,PCH_DPWROK 3.3V VCCSUS3_3 3.3V,+5VA_PCH_VCC5REFSUS 有5V
触发时PM_PWRBTN# PMRSMRST#有抬高3.3V,PCH_SUSCLK_KBC有时钟信号,SLP_S3 SLP_S4无抬高,SLP_S3 SLP_S4对地阻值198左右无短路
BATLOW# PM_RI# PCIE_WAKE#按开关后有3.3V
更换过EC 2个PCH 32.768时钟及谐振电容,51225待机芯片刷过BIOS
当触发正常后一天基本上都正常,第二天就又不行了,有时多按几下就正常
在此没有思路了,请教大神指点下,感谢大家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示波器看看哪里掉电

网友:
还得围绕南桥修

网友:
我看看 没有啥说的

网友A:
触发0.03时起来了几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0.03时起来了几个电压

待机3 5V,此机是触发后才有待机的

网友:
桥 BIOS 一个个排除

网友:
EC坏了吧。。EC带程序的,,我修了几台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刚修到一架问题和你一样,桥烤了下,亮机,在测试中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需要写EC的程序

网友:
换待机芯片试试,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掉电之后EC 复位还有吗,或者公共点。。。。可能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差二级电路

网友:
没有35V先查隔离有没有过,再测19V公共点是否短路。最后查待机芯片是否满足输出条件,

网友:
PM_PWRBTN# PMRSMRST#有送到PCH,无SLP_S3 SLP_S4送出,应还是在PCH这边的问题吧,查查PCH的条件吧,取了PCH有量过RTC的两个信号到桥了吗?那两测试点很容易氧化断线的,头像是亮点。。。。。。

网友:
不上电的时候测,每个条件都不要漏,

网友:
多按几下就正常,开关换过?

网友:
感觉是缺电压 重点还是南桥这块电路吧

网友:
IO,BIOS,桥一个一个开始排查吧

网友:
重点查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