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通病问题求直接解决

楼主(2016-12-24):
                   宏基E1-471G,版号DAZQSAMB6E0:rev-e    ,双BIOS,ECBIOS  25Q16BV   南桥BIOS 25Q32BV。。。。。。故障:最先放电后亮机就立马掉了,后来插上横流原待机电流0.02发现S5_ON只有2.53V,正常待机电流0.00,放半天,放一夜,开机正常亮机,只要不关机,它就一直正常。只要关了机,就再也开不了机了,电流直接0.02-0.01-0.02不触发但是S5_ON发出来了只有2.53V,待机电流为0.00才正常,0.02说明已经触发了,,要么直接上电到0.18或者0.26之间立马掉电,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故障,属于通病,,,直接换掉通病待机芯片滤波电容,不行,,刷BIOS不行,换掉ECBIOS不行,BIOS电阻正常,桥的RTC正常,PD5不低于19V正常,3VPCU,5VPCU正常,3V_S5 ,5V_S5正常,烤桥不行。非要冷机半天后开机才正常,开机后关机就再也开不了机了,即使开机了也是电流0.2左右掉电,要么直接电流0.02死在那里,何解?,,此故障纯属通病,在不正常的时候电流0.02,S5_ON只有2.53V,换掉S5_ON连接的管子不行,很多人遇到过。

补充内容 (2017-4-27 16:49):
拆掉s5-on  适配器多插几下就好

网友A:
这故障属于通病,很多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的现象,不冷了场子,【迅维】很多人遇到过,10个9个没解决,即使那10个9个中有一个解决了,我都试过,,这通病不解决,很多人遇到会搞死。

网友B:
这样会把人修疯的。

网友:
现在开机了1个多小时,都不敢关机,因为关机了再插电,会自动上电0.2左右掉了再自动上电0.2左右掉,随后直接死在电流0.02,S5_0N只有2.53V。。。。那又要冷好多个小时才会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把人修疯的。

这现象是通病,N多人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属于通病,很多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的现象,不冷了场子,【迅维】很多人遇到过,10个9个没解决,即使那1 ...

我现在也有一块给你一样的情况的板子  在待机偏高0.02不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是PQ59  PQ17的转换电压已经起来了 是没按开关时就起来了 他是不正常的

网友:
这种故障我感觉是南桥的问题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C:
这个我就遇到了  没修好 换了EC南桥 BIOS 故障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有些是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就遇到了  没修好 换了EC南桥 BIOS 故障和你一模一样

就是个通病,没漏出来,害惨无数客户和维修人群

网友:
这个故障老火。。。。。。。。。。。。。。

网友:
那现在这个故障点是在哪里?

网友:
宏基的很多有这些问题的

网友:
鸿基的的主板  维修量挺大的

网友D:
测一下这两个电阻

网友:
这机器好多人头痛的,不好修.常见各种问题.

网友:
至少我修这么多这片板,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这两个电阻

请问这两个电阻是什么信号

网友:
没触发EC不会发出S5_ON的信号,是不是漏电过去的,建议楼主把S5_ON脚翘起来,然后直连到待机转换两个管子试试

网友:
是通病,但是没有人修好过真麻烦。

网友:
S5-ON是触发后才发出的

网友E:
我到有个想法,我之前修过一片广达的板子.,也是上电掉电,实测S5_ON不正常,具体的细节忘了,解决办法倒是记忆深该,就是割断板子上S5_ON信号的所有连线,全部重新飞线,反正也没几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到有个想法,我之前修过一片广达的板子.,也是上电掉电,实测S5_ON不正常,具体的细节忘了,解决办法倒是记忆 ...

我把S5_on链接的三个管子去掉了,S5_ON都只有2.9V不正常,不是S5_on那里的事。

网友:
非常正常,,,,现在冷机了一晚上,正常开机了,,发现公共点的正常电压是18.9V,,我把恒流源调到19.7V,,公共点的电压就是18.9V,,正常电压。。。。。。在不正常的时候,恒流源是多少V,公共点就是多少V,,充放电路嫌疑很大。

网友:
我已经查到问题了,今天接了一台和楼主情况一样,照片不会发,我文字解释:问题在还是在S5_ON这一片,查到+3-S5是PQ54转换过来前提是需要S5D测量发现只有2.几V,但是正常应该是7.几V。所以网上查,查到PQ60 4脚电压为0说明不正常,继续查上级PQ56的2脚为0说明S5_ON已经发出。拆掉PQ56和PQ60测量S5D已经发出。然后我装上PQ60  S5D还是正常,换PQ56后修复。

网友:
有修好的吗?分享一下。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S3状态下的3V 5V强制开启,把S5_ON这个转换线路元器件拿掉,楼主试下,等你答案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把S5_ON相连的PQ28 PQ42 PQ43去掉,就由2.8V变成3.3V了,我觉得2.8的三极管是正常的,然后我把上啦3.3V的R141移开就没有电压了,这个S5_ON的原理是不是不开机的时候,S5_ON低电平不开启+5V_S5,+3V_S5,是由EC拉低的吧,按开关再由EC拉高吧,但是我还没修好,线路没有断线,换过PQ56没有效果。

网友:
好多通病都没有人分享岀来,更讨厌故意误导的

网友:
留下记号希望有高手能解决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
还没修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问题暂时还没遇到,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

网友:
那就是说这问题无解了吗

网友:
电阻有问题吧,我觉得

网友:
我的去掉了S5_ON相相连的原件,只剩下EC和上拉电阻R141有3.3V这是正常吗

网友:
你们讲这么多,我怎么没遇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待机电流0.02A 触发会掉电0.02-0.07-0.08A 有时能开机到0.80A,测量全板电压唯独集显没有供电,根据论坛得知该主板跑码后集显电压才会出来..有时待机0.10A PQ29完全导通发烫。EC 南桥BIOS刷过 。。现在也不没思路了 不会真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机器够顽固的,你都排除了这么多故障了还没好

网友F:
这样不稳定 要死不死 难产机器 , 真心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不稳定 要死不死 难产机器 , 真心 头疼

是阿,,勉强修亮过关,就是不能断电,而且风扇在关机的时候自己就转了,还好客户能够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不稳定 要死不死 难产机器 , 真心 头疼

客户说,能不能修得关机的时候,风扇不要转,收了她几百,还好没扯皮,,我说只能修成这样了,不想风扇转,就永远不关机,不关机没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希望修好公布下  这机器真恼火

去掉PR150,换了EC和待机芯片,换了个1.35V 4G内存条,插头多插几下,让它强制激活开机,,,,插上电池,永不断电,就是关机的时候风扇莫名其妙转了,可能没彻底陈+3V,+5V关掉,,跟客户说只能修成这样了,不要关机,总共才收她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PR150,换了EC和待机芯片,换了个1.35V 4G内存条,插头多插几下,让它强制激活开机,,,,插上电池, ...

谢谢分享出来  能修好已经很厉害了  当时我修到怀疑人生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