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升级刷机变砖满血复活教程

楼主(2016-12-24):
iPhone升级刷机变砖满血复活教程

  最近很多网友反映,自己刷机的时候总是显示失败,最后心爱的手机无奈变成砖头,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下处理办法,对照报错表可以看到iPhone在DFU模式下出现的3014这类错误代码其实是网络错误代码,通常是连接不到苹果服务器所致。

  一、iTunes刷机报错代码:

  报错-1:刷到三分之二报错-1,基带电源供电输出不正常!

  报错1:刷机到三分之二是基带供电不正常,4S可以直接短接U1001玻璃管;

  如果走到最后一点报错1,是基带CPU坏或者虚焊!

  报错3:目前有两种进度报错:

  1、刷机到有三分之二后报错的,是基带U物理损坏问题多;

  2、刷机到99%报错的,是码片不能缓存,可以确定是码片问题,先修复,不行更换基带电源旁边的时钟和重装或更换中频。

  报错6:刷机到三分之二,码片问题!

  报错9: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10:服务器认证问题!iPhone6的WiFi损坏或者CPU虚焊。

  报错14: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5S刷机报错14蓝屏多是板底断线。

  报错16:基带CPU到码片,多数为码片。

  报错21:硬盘到CPU。

  报错53:Touch ID指纹问题。iPhone6/6P的指纹排线或损坏会引起,指纹HOME键都会引起报错53。

  报错2005:电池问题!电池接口座。

  报错1013:服务器认证问题。

  报错2009:硬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3004:电池、数据线、电脑接口不稳定。

  报错3194:4代8824等走三分之二报错断定基带问题,不排除基带供电,刷机开始就3194检查服务器配置或者在服务器已经没有此版本shsh!

  报错1602:USB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报错4005:CPU或硬盘供电,先从硬盘供电入手。

  报错4013:CPU

  报错2:基带不排除供电。

  报错27、1669:码片

  报错56:摄像头或摄像供电引起比较多,基带也会。

  报错29:电池网络。

  这个错误代码和hosts文件有关,我们可以通过修改该文件来解决。

  二、苹果电脑系统中操作方法

iPhone升级刷机变砖 图1

iPhone升级刷机变砖 图2

  刷机失败,导致手机数据线模式,简称砖头。

  在Finder中,选取“应用程序”>“实用工具”。打开“终端”。

  输入以下命令,然后按Return键。

  sudo nano/private/etc/hosts

  输入用于登录电脑的密码,然后按Return键。输入密码时,您不会看到“终端”窗口中显示任何文本。请确保您使用的是非空管理员密码。

“终端”将显示主机文件。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以下内容完整复制到hosts文件中:

  # 17.151.36.30 gs.apple.com

  然后保存。

  重启PC或者Mac,并且打开iTunes工具,在iPhone已经连接的情况下,DFU模式会再次执行。

iPhone升级刷机变砖 图3

  三、Windows系统中的操作方法

  1、在“我的电脑中”打开路径如下: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会有一个HOSTS文件。右键点击选择用笔记本打开;

  2、在最下面添加网址:# 17.151.36.30 gs.apple.com,然后保存并重启计算机就可以了。

iPhone升级刷机变砖 图4

  如果感觉,也可以尝试用电脑下载完固件包以后,使用手机热点进行刷机,一样可以奏效。

iPhone升级刷机变砖 图5

  进度条走完,刷机完成。

iPhone升级刷机变砖 图6

  操作完成,手机正常激活。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刷机报错系列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8527-1-1.html

网友:
我是新手 我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做出详细的帖子,造福广大菜鸟

网友:
请问楼主win10的系统可以刷机吗,用这个办法

网友:
刷机的话,是不是最好还是用win7的系统

网友:
写得很完整,很给力。

网友:
感觉挺好的,有机会试试,

网友:
虽为转载,但是内容很详细全面。

网友:
真大神啊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真大神啊,楼主牛逼啊

网友:
mark以便以后用到

网友(2017-01-26):
感觉挺有用的

网友:
方法很实用啊。

网友:
好东西啊,可以收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