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电动车充电器的维修

楼主(2016-12-24):
今天客户说帮修个电动车充电器,刚一听就不想修,这个几十元的充电器也没什么利润。谁知客户告诉我买时花了300-400元,这个可以修下。拿来一看如图:
上某宝网一查还真的300多 72V的 。插电试机无任何反应。于是拆机看下,主控是L6599D驱动芯片。这款是72V的 大功率用的是双mos管47N60.先测下mos管没坏。我是新手经验不足,想上网查下电路图,查不到。只好去蒙了 。网上查看了L6559D的应用说明,知道是12脚供电12v。7脚1.2v 启动脚,测12脚有12V供电,7脚是0V。应该是这个7脚吧 。跑半天线路 发现7脚是300V经过3个514的电阻分压来的,300V正常,只有一个个测这几个电阻。发现有两个514电阻之间线路不通,线路没断线,看电阻两端的焊点(是贴片的)。有个电阻一端好像没什么锡。难道是这里吗? 这么简单,搞得我都查了好几天。试试吧,加锡........... 之后再量,通了。插电测试亮了,捡钱?? 这个该收多少啊 兄弟们????上图师傅们看下 支持下  第一次发这种帖子,高手勿喷!!!

网友A:
这个没修过  学习了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个也修

网友C:
电源的维修只要有零件就可以整,只要值钱就可以修。就怕不值钱的。收费客户和你  都感觉合理就可以啦

网友:
很厉害啊 学习了 问下 捡到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个也修

只要能挣钱 没事的 可以修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维修只要有零件就可以整,只要值钱就可以修。就怕不值钱的。收费客户和你  都感觉合理就可以啦

说的 有道理啊 学习了

网友E:
还没收钱 ,师傅们 指导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修过  学习了

这种东西应该比较好修,比atx电源简单。不好有好多都把芯片型号给打磨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没收钱 ,师傅们 指导下

报100元,还一下价最低80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说的 有道理啊 学习了

只要客户愿意出钱就修,不关心成本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维修只要有零件就可以整,只要值钱就可以修。就怕不值钱的。收费客户和你  都感觉合理就可以啦

100元以下的电源,30元起步,100元以上的电源,新电源的1/3 只要客户同意就修。

网友G:
电源做工不错,有量的话是条不错的财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00元以下的电源,30元起步,100元以上的电源,新电源的1/3 只要客户同意就修。

支持,楼主参照此帖收费即可............

网友H:
楼主在图中圈出故障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00元以下的电源,30元起步,100元以上的电源,新电源的1/3 只要客户同意就修。

谢谢 这个标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收钱 ,师傅们 指导下

没和客户说好价格 会 麻烦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东西应该比较好修,比atx电源简单。不好有好多都把芯片型号给打磨掉了。

找不到芯片 信号 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报100元,还一下价最低80元

估计 客户不一定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客户愿意出钱就修,不关心成本多少。

这得和客户谈好了 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元以下的电源,30元起步,100元以上的电源,新电源的1/3 只要客户同意就修。

这个得根据情况的吧 不好定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做工不错,有量的话是条不错的财路

楼主 估计 偶尔碰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支持,楼主参照此帖收费即可............

感觉 报价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图中圈出故障位置就更好了......

是的 支持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这个标准不错

这个得根据情况来定的吧 不好照搬的 感觉

网友I:
这种东西应该比较好修,比atx电源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感觉 报价有点高了

此情况你如何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东西应该比较好修,比atx电源简单。

感觉也挺复杂的 全是贴片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此情况你如何收费?..........

按主要是看客户 看起来大方的 不斤斤计较的 就收个 四五十吧
要是碰到 难缠的 不好说话 就得包高点 也得80 起步

按上次 换个液晶电源板 电容才收客户30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按主要是看客户 看起来大方的 不斤斤计较的 就收个 四五十吧
要是碰到 难缠的 不好说话 就得包高点 也 ...

感觉收得有点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感觉收得有点低.......

就这客户 都感觉贵 没办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就这客户 都感觉贵 没办法

低了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低了不修,..........

行情不好啊 没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主要是看客户 看起来大方的 不斤斤计较的 就收个 四五十吧
要是碰到 难缠的 不好说话 就得包高点 也 ...

显示器应该50元起,客户还价至少也要少4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应该50元起,客户还价至少也要少40元

这年头 做个生意 不容易 想换个电容 这些简单的 都是收30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电路板全部用防水设计,上面度了一层胶,测量很是不好测。芯片都看不见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年头 做个生意 不容易 想换个电容 这些简单的 都是收30

我觉得吧 收多少钱跟成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卖的是技术不是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吧 收多少钱跟成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卖的是技术不是配件!!!!!

竞争 太激烈了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