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白屏 无从下手了,老师傅指指路

楼主(2016-12-24):
THINKPAD E431  开机白屏  ,屏供电正常 EDID CLK 有电压 EDID DATA 。屏线换过  屏换过,显卡和桥都做过,两个BIOS都刷过了,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如何查了,老师傅指指路,感激不尽

网友A:
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测量对地值,lvds接口

网友:
把屏幕拆下来 从左往右数  第2第3脚 是3.3v  你看下电压够不

网友:
还是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B:
白屏还要高手指点

网友:
我服了你啊  ,

网友:
这个芯片干的有点多啊

网友C:
外接显示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显示正常不?

外接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供电。信号都正常

网友:
供电,信号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屏还要高手指点

能想到的都排除了,真不知如何查了

网友C:
在屏这边的3.3V供电正常不?最好用示波看看。

网友C:
是纯白的,还是雾状白?有图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纯白的,还是雾状白?有图片不?

纯白色,按ctrl+alt+delete可以重启,重启的状态还是白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屏这边的3.3V供电正常不?最好用示波看看。

有3.3V,就是没有示波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3.3V,就是没有示波仪

你手上液晶屏确定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34-35脚  3.3V有了嘛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