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LG R58掉电

楼主(2016-12-24):
此机器电压都有,没有
,我想查HWPG都无法查起,BIOS刷了 求助大家
掉电

网友:
lg,还没遇到过

网友:
只能靠经验盲修了

网友:
没有图纸 没有点位 什么都没有的机器 只有拼运气了。。不然怎么办呢

网友:
可以查一下EC的淫叫定义。。。

网友:
来自: 上海
不是什么机器都有hwpg,广达的板才有,先测测所有供电都出来没有,温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