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REV1.01不过内存

楼主(2016-12-24):
此机不接内存报警,接内不报警但不显示,测内存SMBDATA,SMBCLK有波形,测内存数据波形,一闪而过,没有连续波形.后来在坛里看到有大师说拆掉CPU供电插座左上小8脚芯片,可以修复,拆掉,果然OK!

网友:
拆掉没有影响吗?

网友A:
没看下点位图那个8脚是影响什么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下点位图那个8脚是影响什么都吗

那个我也看了,还真是不知道,求解。点位图坛里有,怕再发重复。

网友:
拆掉没影响,照常用。

网友:
这个8脚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好多  刚开始不知道 无脑换内存换了N根  最后换了这个才好的

网友:
就是通病来着,拆了没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