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电压显示异常的维修

楼主(2016-12-24):
主板:V星P43-C51 775主板 IO型号F71889F
故障:在BIOS中只有核心电压显示,且电压偏高,在1.75V左右乱跳。见图:

维修:下到图纸,根据图纸,找到IO的电压取样脚,测量:98脚电压1.3V,95脚1.01V,94脚4.08V,94脚是12V电压取样脚

      计算该脚的分压值,明显高了,取下这个上分压电阻R370,阻值200K,正常呀。管它,不忙焊上,上电看看,3.3V,5V电压出来了,核心电压也正常了,只是没有12V电压显示,如图:

好了,现在把R370装上试试,全部电压都出来了,显示正常,如图:

最后,清洗IO相关电路,收工。

结论:这个故障应该是电路板及R370受污染漏电,造成12V取样脚电压偏高,影响了IO的电压取样电路工作,导致只有核心电压显示,且核心电压值异常。
       这个文章的关键是BIOS居然可以根据电压状况,分别显示:如果没有12V,在BIOS中就没有12V电压选项。而不是当取走R370后,在BIOS中列出12V,显示电压为0。

    写此文供大家借鉴,觉得有用加点分呀。

网友:
哎呀,手机不好编辑呀,图都乱了

网友:
这个文章的关键是BIOS居然可以根据电压状况,分别显示:如果没有12V,在BIOS中就没有12V电压选项。而不是

网友:
而不是当取走R370后,在BIOS中列出12V,宣示电压为0。

网友A:
修的不错,有理有据。如果不修,会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不会,该主板装过系统,测试了一段时间,只不过不想留有暗病。

网友:
蚂蚁的io当时 很用的很多现在几乎见不到。真是都是昙花一现,万法皆空,变化无端啊

网友B:
我遇见过,曾经也发过帖子。洗刷刷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见过,曾经也发过帖子。洗刷刷后就好了

是呀,洗洗就好了。
不过居然会不显示12V,这个情况还是蛮有意思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有理有据。如果不修,会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不修理也是能用的,装完系统后测试都正常,不过不想留下暗病。本来不是太难,动手测试看看,关键是学到了书上没讲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修理也是能用的,装完系统后测试都正常,不过不想留下暗病。本来不是太难,动手测试看看,关键是学到了 ...

书本上肯定不能面面俱到,书本就是个树干,告诉你大致结构,至于如何才能茂密生长,就是像这样的实际维修积累经验。祝你在维修道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
修得好 學習了...

网友:
电压检查还是不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