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H-1E是个什么型号的待机芯片

楼主(2016-12-24):
大家好,THINKPAD E450没有图纸,待机芯片3H-1E不清楚是什么型号?哪位大师知道,望告知!!!!!!!

网友:
RT6585,淘宝搜索代码就出来了

网友:
去问问卖家   有的芯片只是型号不一样   但  里面的设计是一样的   都可以通用

网友:
谢谢两位朋友,知道啦

网友:
淘宝搜索看看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亲!我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