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插电就风扇转和无复位和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6-12-24):
P5G41T-M LX V2一插电就风扇转,测绿线只有1.94V,其他电压都有无复位。开启图纸装B模式。看到连接到一个排阻,看图3。一般华硕看到排阻就可以开拆了,当然我也是闲测了下后级正常3V。换排阻不转风扇和有复位了。但是不跑马。喵一眼主板,看到BIOS,眼熟。直接测BIOS旁边排阻不电压,呵呵哒,看图4和5。换排阻搞定跑马亮机,有分给分啊,骗分太不成功了。发了这么多帖就寥寥无几的,还不够还不够,让分来的更猛烈些吧,,,啊啊啊啊

网友:
哈哈,NECO最好了,爱你哟亲

网友:
修的不错,华硕G41主板BIOS边上的822排阻更换修复好主板的例子实在是太多。

网友:
都是822的问题 好运气

网友A:
BIOS旁边的822排阻是拉低了它什么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旁边的822排阻是拉低了它什么电压

这个是通病,论坛有人发过贴的。我就不重复了。一般不跑马先换了再说,7成都会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论坛有人发过贴的。我就不重复了。一般不跑马先换了再说,7成都会跑

822坏了不跑码可以理解,我遇到过明明BIOS旁边的822没坏,两边电压也正常,而且拆下量阻值也正常没有明显变质,但就是换一个就能跑码,真tm奇了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2坏了不跑码可以理解,我遇到过明明BIOS旁边的822没坏,两边电压也正常,而且拆下量阻值也正常没有明显 ...

排阻的电阻与电阻之间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2坏了不跑码可以理解,我遇到过明明BIOS旁边的822没坏,两边电压也正常,而且拆下量阻值也正常没有明显 ...

哥们,你那是虚汗了=。=!ONDA DA H61N V3.0版本的有没有BIOS,我看你发帖有2.0版的

网友:
没遇到822~~~期待遇到

网友:
这板电阻问题真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