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450p进水维修,技术不高,各位看客一笑而过。

楼主(2016-12-24):
地点:江苏淮安鑫晨维修机器型号:hp 2450p 版号:la-5251p rev:1.0

故障:DC口进水,清洗完有待机,触发0.09持续三秒掉电。
维修流程:1:拆机(这他妈不是废话吗)
               2:打各电路阻值(这他妈也是废话,哈哈,我就是个逗逼。)
               3:bios挂在ec下,配置ec脚位,刷,一个吊样,
               4:查ec供电复位,桥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此处省略一万个“草泥马”。这些细说就没意思呢)

               5:查转换电路,挑了3vlaw转换+3vs查,实测b+没有电压,进水机,难免断线了,找到B+点,飞根线,开机,咻咻咻,亮机。

嘿嘿,没难度,就是过来乞讨大家赏点分,修这个机器都花了我十分,说出来都是泪,本来有很多图纸,芯片数据手册的,就是我这个人电脑里面乱七八糟的多,就把资料都放在u盘里面,可是我家的败家娘们洗衣服不翻口袋给我洗衣机里面搅了一趟,各位大爷赏点分呢。

网友A:
恭喜你娶了个好媳妇,我的衣服还自己洗呢!幸福

网友:
比较细心,学习了

网友B:
小细节没看到是这样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娶了个好媳妇,我的衣服还自己洗呢!幸福

你肯定会取到刘亦菲的。

网友C:
BIOS有吗 我需要个这机子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细节没看到是这样的啦

是的,其实一修机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这是逼神,,哈哈哈。。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有吗 我需要个这机子BIOS

有的加我qq 66428724

网友E:
不能怪你家败家娘们,应该怪洗衣机,砸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怪你家败家娘们,应该怪洗衣机,砸了它

砸了洗衣机,我老婆能打断我第三条腿

网友:
家和万事兴。爱老婆,敬老婆,必和睦。

网友:
维修顺序还可以哦

网友F:
加分加分。有图有真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加分。有图有真像

大神,这头像好熟悉,我熟悉的肯定就是大神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其实一修机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呀、、所以要多多注意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直接徘徊

网友:
大神级别的,维修速度就是 快

网友G:
学习了,楼主是从哪里飞线 到b+的呢,我是小白‘’

网友H:
你没试试修一下U盘进水吗?

网友:
这个是ic时序的3.3?

网友:
一要细心,二是耐心。哈哈

网友:
取个好老婆,维护你个人隐私

网友:
跪洗衣板!!!!!

网友:
厉害了,,修机不错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娶了个好媳妇,我的衣服还自己洗呢!幸福

江苏芯片级维修总群 592288782  是江苏人么,哈哈,你一定娶到刘亦菲,

网友:
衣服有人洗就不错了,还不知道知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江苏芯片级维修总群 592288782  是江苏人么,哈哈,你一定娶到刘亦菲,

老乡?哈哈哈,我淮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没试试修一下U盘进水吗?

我不会修u盘,改天网上学习学习

网友:
就是转换电压,改一个名字而已,有个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楼主是从哪里飞线 到b+的呢,我是小白‘’

直连b+,名称一样,一字不差,飞线的时候也犯嘀咕,毕竟19v

网友:
详细不是废话,对我等小白来说很有用。

网友:
加份了,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娶了个好媳妇,我的衣服还自己洗呢!幸福

你媳妇的衣服不会也丢给你洗吧

网友:
哈哈 一个问题好修啊 没那么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娶了个好媳妇,我的衣服还自己洗呢!幸福

他老婆叫马蓉

c27l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aini3365338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猴子派来的

网友:
已顶 迅维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