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B85-A R2.0 REV 1.03电压正常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12-24):
              故障主板:华硕ASUS B85-A R2.0 REV 1.03
今天一个开着车的客户停在店门口 一下车就进店拿了一块主板说点不亮  二话没说直接就留下名字电话 开车就走  接过主板一看  B85 第一个反应就是看有没有保修了  左看右看发现没有保修标 无保  OK 开始上电维修  插上PCI诊断卡发现复位灯不亮 直接量PCI-E A11槽确实没有3.3V复位电压 说明复位之前的电压还没出来 观察主板发现就几个MOS管直接量 内存电压1.5V  Vcore1.72V 时钟PCI-E A13 A14 分别为0.41V 0.37V 电压都正常  按道理时钟出来了下一个就是复位电压啊 为什么没有呢  这时候突然想起前几天有个客户拿了一块华硕H81M-K 来修  也是这种问题  电压正常无复位 厂家还有保修  不过客户急 直接拿过来给我们修 没图纸 量了半天也量不出有什么问题 烙铁都没动  最后还是说服客户拿去了保修  保修回来之后观察主板 发现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一个三极管被拆除了 就再无其他维修痕迹 而且装系统什么的都正常了  看着自己手上也是这种问题的华硕板顿时有了一点想法  心想这块B85会不会也是这种问题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开始拆除电源管理芯片右边的三级管了 拆第一个涛声依旧 补回 拆除第二个 触发掉电了 补回 当拆除第三个也就是PQ803的时候 上电主板开始复位跑马了 然后开始做系统 发现一切都正常了 能正常重启开关机了 没有图纸就只能这样慢慢的摸索了 具体是为什么还希望有大神指教 而且我发现华硕H61系列的主板 只要是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六个这种三极管的主板(有两个没装) 如果也是电压正常无复位的话 那就一定是PQ39坏了 只要把PQ40拆除就可以了 这是通病 论坛里也有人解释过这是为什么了 我这里就不说了 但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通病 目前就只修了一块这种毛病的华硕B85 但还是发出来让各位参考一下 少走点弯路

维修不易 希望大家给我加点分 抱拳感谢了!  !  !

网友:
是pg信号吗

网友A:
VRMPG丢失吧,造成桥无法接受到SYS_PG这个信号,导致全板无复位。

网友B:
应该是PG的受控管子吧?

网友:
楼主这写的有点密   能耐心看完的我都佩服

网友:
没图纸  不知道是不是P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RMPG丢失吧,造成桥无法接受到SYS_PG这个信号,导致全板无复位。

没有图纸 不知道这个管子是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G的受控管子吧?

不知道  没有电源管理芯片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 不知道这个管子是干什么

各路电压都正常,全板无复位,三极管又在CP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那应该就是VRMPG信号。

网友:
三极管不良 vrmpg被拉低了 跟映泰G31 G41一样通病

网友:
PQ803 的 C 极就是到 PCH 的 W31节点 VRMPWRGD信号

网友:
关于VRMPG和RST这两个信号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板,没图纸,一样的故障,我也拆拆试试。谢谢LZ分享。已加分

网友:
手里有一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块,一试果然是它!!!

网友:
有点位,直接秒杀了,小问题,没找到真正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赞一下,手上有块Z87的也这样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根本找不着点位

找不着点位,这不是理由,自己没有想办法找是真,淘宝,论坛,还有某某某,等等

网友(2017-07-24):
应该是通病,我手上3块拆了后也正常了,可惜不知道为什么触发到亮机的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