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IN2030Mf不通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6-12-24):
故障问题:开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分析与检修:检查发现电源板保险管F850 3.15A 开关管
Q850(2764AI)漏极、源极及栅极极间均击穿,电阻R853(10R1W)、R869(0.68R2W)炸裂开路。光耦3、4脚有阻值,100~200R之间。
发现接口CN852上焊有一小电路板。电源芯片U830 INN801B烧损,且小板上R838 20R,R839 1K也烧毁,
因手头没有此芯片 INN801B,查资料发现和LD7575PS
很相近只是1脚功能不一样,此机一脚悬空未接但引脚处留有焊接点,LD7575  1脚外接100K电阻,
更换烧损元件后,有5V、16V电压输出。

网友:
大师,又发帖了。有图有真相,支持一个。

网友:
修的精准,加分支持。

网友:
坏了这么东西  大电流了吧

网友:
挺严重  炸了这么多

网友:
学习了,我也刚好遇到一台类是的情况。

网友:
维修就应该这样。对比电路,合理替换。

网友:
加个分,点错了。

网友:
楼主又发贴了,这机器不是昨天修时保险炸吓到我那台吗?看来楼主技术很牛哦

网友:
刚好需要
  好人

网友:
INN801B 没一可以用什么样的代换

网友:
配图很好啊,看的挺舒服,顺便学习了

网友:
一套都换,费工时了

网友(2017-01-25):
双击666关注,老铁没毛病

网友:
电阻R853(10R1W)图纸上显示的是0.2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