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屏蔽板载内存论坛上有人发布了。可是图片不清楚,我发一个高清的, 有图...

楼主(2016-12-24):
华硕X550CC屏蔽板载内存

论坛上有人发布了。可是图片不清楚,我发一个高清的,

有图有真相。。。。

把1换到2去就行了,这内存就去掉了

原机的BIOS: 原机备份-X550CC MAIN BOARD-REV

网友A:
请问就移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吗

网友:
感谢 今天就修到一台刚好用上

网友:
没看很明白。

网友B:
你那2的位置,明显是个三极管的焊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就移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吗

是的,开机电流1A左右,把电阻移动一下电流变为0.8左右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2的位置,明显是个三极管的焊盘呀。

是电阻啊,等到你修到了就知道了。那里有2个电阻位置是留空的。

网友:
保留下说不定遇见直接弄

网友:
这个机子一般什么毛病啊   板载内存容易引起不跑码吗

网友:
谢谢分享,机器很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开机电流1A左右,把电阻移动一下电流变为0.8左右显示了

原故障是板载内存坏了吗

网友:
论坛上人发出来过 只是不详细

网友:
高清无码 谢谢分享 刚好需要

网友:
高清无码,只是原理没太明白

网友:
有2种   不通用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