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加电0.6掉电

楼主(2016-12-24):
东芝L600加电0.6掉电   刷bios正常启动    放几分钟又是原来的故障    。再次刷bios又可以启动 ,反反复复几次都是这样 ,bios芯片换了也是一样的。后来发现不刷bios ,加热bios的位置就可以开机  考虑到南桥在下面  南桥也换过  还是一样的故障  。总结加热bios位置就可以开机  主板冷却了就加电0.6掉电  求助....

网友A:
东芝的SOM电池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的SOM电池换了没

换了  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