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不触发是不是一般都是io或者桥的问题啊

楼主(2016-12-24):
新手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
不触发

网友A:
学学基础知识
jiangjam
请前辈赐教 传授一些心得 多谢多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学基础知识
请前辈赐教 传授一些心得 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不好说,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大体跟猪两个有关 还有些小问题 你还是去学学吧

网友:
准确告诉你 不是 不触发的原因狠多的

网友:
看你这问的多简单,电源问题也会不触发,待机3.3V没有,也会不触发,触发电路任何一个地方故障都会不触发

网友:
待机条件和触发线路

网友:
不触发的问题太多了,你多学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
待机和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