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特殊的P5G41T-M LX2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16-12-24):
型号:P5G41T-M LX2 注意后面还有一个BM5242/DP_MB,后面才是重点,下面会说到
故障:有时候不过内存,有时正常。
检修:不过内存时,跑马D0-98-9B-00
      查SPD总线,结果电压有异常,有一根1V左右,查对地都阻值都一致,清理南桥左上角、加焊无果,逐一断线排查,最后断开时钟一侧的数据线,电压恢复正常了。开机跑马过内存,正常显示了。如此说来,时钟IC可以不用连接SPD总线的。
      每次断电后,第一次开机,会重启1次,不断电关机,开机一切正常,其他没有影响。
      下载P5G41T-M LX2的BIOS升级会报错,强制刷进去,开机会卡在光标闪烁处。只能下载BM5242的BIOS
      最新的是0408,原机0403,升级后,开机跑马卡CC了
      下载了好几个版本,都是卡CC,只能用原版的,下面就是:

网友A:
时钟IC,楼主指的是时钟芯片吗?SPI总线和时钟IC没任何纠结啊,SPI是直连南桥的。

网友:
你说的的是smbs总线吧

网友:
一张图说明一切
SMB总线连接着SB-CLK-MEMORY-LAN
至于为什么,我估计跟内存一样:是为了读取这些新品的OEM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IC,楼主指的是时钟芯片吗?SPI总线和时钟IC没任何纠结啊,SPI是直连南桥的。

是的,SPD芯片是通过SMD总线和SB相连。
另外,时钟芯片、网卡芯片也是连在这条SMD总线上的

网友:
SMB总线是优先于南桥与这些设备之间其他总线的,这样在进系统之前,就可以获取这些设备的OEM信息了。
比如时钟、网卡、内存、南桥的厂家、型号、封装等OEM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SPD芯片是通过SMD总线和SB相连。
另外,时钟芯片、网卡芯片也是连在这条SMD总线上的

那你这个不过内存是SMBUS总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