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上面的电压是从紫色5伏来的还是从io上面来的啊

楼主(2016-12-24):
开机针有5v电压 如果是从紫色5伏来的那为什么短接它可以让io有跳变呢

网友:
开机针连接到IO开关机脚,通过上拉电阻到5V。

网友:
随便找几个开机电路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实地应该有资料吧,5VSB经过上拉电阻提供给开机排针,开机排针和IO相连。

网友:
这属于基础问题了   有上啦  不会影响上啦电压

网友:
感谢版主 版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