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6-12-24):
索尼机用电池花屏,外接电源正常,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看客说说什么情况?

网友:
看下屏显 电路 ,和供电情况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bailang381 -2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挺奇葩的

网友:
可能是CPU 供电滤波不良吧

网友:
用电池开机测所以供电 这个肯定是供电引起的

网友:
这种只能凭经验修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感觉电池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问题有点奇葩 感觉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奇葩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显卡驱动 问题 换个看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电池供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够奇葩的 没遇到过  有人来解释解释么

网友:
我也没见过此问题

网友:
明显是供电问题

网友:
重点CPU滤波电容

网友:
屏幕供电或者显卡供电查一下看看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问题,其他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显卡其中一个电压偏低 。我碰到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