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D维修

楼主(2016-12-24):
一台K550D板号为X750DP rev2.0同行说给客户清灰清完之后开不了机了。而且主板很烫。拆机电裸板上电源 电流0.22A明显待机都不对了肯定有短路手摸待机芯片1225C发烫。测量发现其3脚3V线性电压对地为0马上烧机发现1225c和8528E都烧了。这兄弟清灰是没有关机的状态下清的也是牛了。先换上1个待机芯片上电源测量线性3 5V都输出正常了由于手上没有这个EC只好订货等了1天顺风来了快速装上EC测上电源自动触发一路狂飙至2.1A掉电以为是没装CMOS电池装上还是一样掉电完之后开机灯一直亮不能开机。吗的还有问题哦换了新的EC可能是BIOS不对又刷了个BIOS测试还是一样。哎!居然掉电不开机就按不开机修了因为没图纸只能参考别的图看8528E的脚位定义。先测125脚发现掉电后为0V在测发现对地只有10欧测其旁边电阻上拉3V正常难道我EC是坏的应该不可能吧。在测开关开机脚位对地0先烧机看看最后发现是反面的一个6脚芯片短路了。就在防雷芯片旁边 量其脚位有个脚通道EC24脚的看EC脚位定义应该是个指示灯的信号就干脆不装了。在上电源已经显示了 附上好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X550DP 版号x750dp rev2.0 独显 BIOS.zip

网友A:
楼主这款EC带程序吗?  IT8528E 1403-AXA后缀的,EC烧了不知道AXA后缀的带程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款EC带程序吗?  IT8528E 1403-AXA后缀的,EC烧了不知道AXA后缀的带程序不?

不带程序的买新的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