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1D3LI V1.3卡0.25A,已修复!

楼主(2016-12-24):
CFT1D3LI V1.3卡0.25A,测各大供电无桥供电1.05V,U20 RT8209 1脚EN 0V不正常,前面有一个场管加一个三极管控制,三极管3904 B极有3.3V,说明发射结已经开路,更换3904后正常。

网友A:
脚位没弄错吗?B级是基极,发射极是E,集电极是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位没弄错吗?B级是基极,发射极是E,集电极是C。

三极管好像有两个PN结,一个发射结,一个集电结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极有3.3V,发射结开路。这句话有问题吗?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C极电压没有拉底。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C极电压没有拉底。是不是。

对头对头对头对头对头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头对头对头对头对头对头

都是高手   理论挺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