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屏暗

楼主(2016-12-24):
一台A1418 的 屏 很暗   初步看外观 应该是换过屏 拆下看有标贴 果然换过 15年换过的  现在的情况是 换了家里一块同型号有问题的屏 还是非常的暗  拆下屏量LED 灯管的接口 不知道这样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查图纸上 其中六组信号的电压 所以说 12.5左右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中间两个脚 图纸上显示是67V   现在开机后是61V 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1944-1-1.html  这位大哥的帖子提到改通用高压  不知道 他每边四根线 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这6个信号对应6组的LED灯珠。61V是这6组的公共电压。改通用高压板这6组信号并在一下接到通用高压板输出LED-端,LED+接到对应的61V公共端。在富士通S6520笔记本改OK。

网友:
61V就正常了。

网友:
额,我反正没遇到过

网友:
图纸是67V  61V 正常吗 难道家里两块屏 和客户的一块屏 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6个信号对应6组的LED灯珠。61V是这6组的公共电压。改通用高压板这6组信号并在一下接到通用高压板输出LED- ...

LED- 是接地的吗   普通通用LED 灯条 接个供电 接个地 就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