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48寸智能电视有图像背光不亮

楼主(2016-12-24):
各位大神,家里电视直接关电源开关后背光不亮,有声音,手电照能看到图像,电源板自己维修好后故障依旧(MOS被击穿),担心电源板还有故障,某宝购买一块问题依旧,开机屏幕不会闪烁,一直黑屏。现在只剩灯管、ARM板、逻辑板了,现在不知道该修哪一块了,背光信号是ARM板控制,先先换ARM板,请大神们支招!谢谢!

网友A:
LED灯珠坏了,拆屏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珠坏了,拆屏看。

能肯定是灯珠坏了吗?有没有可能是背光信号控制这一块,对电视不懂,如果是灯珠坏了,我就只能叫长虹收购来维修了,自己怕拆不好拆坏

网友:
LED有那么容易坏吗  再说不用想也知道里边的LED肯定是并联的状态啊!我觉得楼主应该重点查LED灯的控制电路才对吧!  另外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B:
某宝不是有可以测试led灯板的测试器吗
一打就知道
这个不排除led 坏一个两个  然后就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宝不是有可以测试led灯板的测试器吗
一打就知道
这个不排除led 坏一个两个  然后就保护了

今天把液晶屏拆下来看了一下,屏太薄了。没敢拿出来,怕碰坏了。打算先换一个逻辑板。没图纸也不知道逻辑板出来的那两块板子上电容有没有问题。问了下长虹售后换灯珠必须返厂,5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把液晶屏拆下来看了一下,屏太薄了。没敢拿出来,怕碰坏了。打算先换一个逻辑板。没图纸也不知道逻辑 ...

48寸还是容易取的,我第一次取的背光都是50的
某宝有背光测试仪的,几十到几百不等,背光坏一两个灯珠然后导致背光保护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天把液晶屏拆下来看了一下,屏太薄了。没敢拿出来,怕碰坏了。打算先换一个逻辑板。没图纸也不知道逻辑 ...

而且你故障都是有声音,且在强光下有图像,这个好像都跟逻辑板基本不沾关系了。
就是背光灯珠或者背光驱动板有问题,而背光驱动板可以测试电压来判断的。

网友:
直接拆屏,不要想其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故障都是有声音,且在强光下有图像,这个好像都跟逻辑板基本不沾关系了。
就是背光灯珠或者背光驱 ...

哎,这个电路板空载12v有输出,185v没有输出,开机185v在1v到80v波动,也不晓得这个电源板空载有输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这个电路板空载12v有输出,185v没有输出,开机185v在1v到80v波动,也不晓得这个电源板空载有输出不

某宝有直接接背光模组的背光测试仪
几十都有 一测试就可以判断背光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某宝是个什么玩意儿?

网友:
接拆屏,不要想其它

网友:
LED灯珠坏了,拆屏看

网友:
这个修过。。背光led灯珠坏。。而且这个不用什么某宝的测试灯管的工具。。可以一条一条的测试。。。我是这么测试的。。直接用电视的那个led线就可以测试。 。测试到那条不亮的就直接拆掉。 。呵呵。。一分钱不用 。。测试过。一条不用的话基本不影响使用。客户也分辨不出来。不会出现想象中的。有一条暗的情况。我是这么修的。代表个人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