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反复重启

楼主(2016-12-24):
客户拿来一块技嘉H61的板子,反复重启。 ,H61遇到很多都是bios造成的,技嘉双bios,已经调换,已经刷过了。问题依旧。桥做过BGA,换桥已经没必要,而且不像是桥引起的。通电时,CPU供电1.1左右,内存1.5,桥供电1.1,1.8正常,一般情况下3秒左右就会断电然后重启,IO也换了,现在无从下手,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A:
测测PCI-E槽的A11复位点和A13,A14时钟点,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反复重启,一般都是缺少电压导致的,查下上面的小供电

网友B:
手上有两块一样的 没有CPU供电 也是反复重启  旁边的小三级管都取过还是没有好 有没有见解啊 不太会修主板

网友:
这个板子电压如果都正常的话还反复重启的话,查VMPG 和USBOC

网友:
技佳DS2板子还是相当好修的,

网友C:
usb过流   分压检查 查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过流   分压检查 查查看

客户已经换板...坏板也拿起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PCI-E槽的A11复位点和A13,A14时钟点,看看电压是多少。

换板了,坏板拿起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两块一样的 没有CPU供电 也是反复重启  旁边的小三级管都取过还是没有好 有没有见解啊 不太会修主板

没CPU供电还不好修啊,我这是啥电压都正常,就是是重启,3秒一次,根本来不及测电压~~最后换了一块华硕的板子,,坏板也不留给我!!

网友:
bios,刷了几个了。包括官网下载的。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客户已经换板...坏板也拿起跑了。。。。

晕  坏板也不留给你

网友:
最直接换板,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一般情况都不要,,,但是有特殊情况嘛

网友:
BIOS刷了几个了,官网的,迅维的,还是老样子。不折腾了,板子不在我手里,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定会虚心请教。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也有两块

网友:
都是修主板的!怎么不会修呢!H61就差6时序啊!6时序以后的板!EN开启的电压都不会有三极管的了!开启型号都是IO 发出来的

网友:
技嘉板子基本都 反复重启 手上有两块 没弄好

网友:
电压没出来,

网友:
学习了。太好了

网友:
学习了,多看这类帖子对技术很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