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和其他几块主板维修

楼主(2016-12-24):
  故障:PCIE没时钟复位,测试各大供电正常,CPU供电芯片是RT8802A查PG脚有1.2V,然后找和PG相连接的电阻与三极管,发现三极管的上拉电压没有,旁边有个空焊点,一端是1.2V电压一端也是接三极管的C极,把电阻移到旁边OK了。
     华硕F1-A55-M-LE  故障:没时钟,换时钟芯片可以开机了,但卡LOGO(卡99) 首先测试USBOC#正常,拆COM芯片W网卡声卡依然卡,后来测PS2时发现1脚阻值偏低,这个型号由822和472分压而来首先去掉了472开机不卡拉。
    技嘉的F1主板  故障:没复位,AMD修的不多,按照时序测待机的1.2V有,内存,内存VTT,2.5V,CPU电压,桥电压,总线电压都有,测PCIE和PCI的时钟也有。由于没图纸也不清楚发给桥的FCH_PWRGD有没有发出来,只能测IO发给桥的ATXPG,结果也正常,只能尝试挑起IO的PLTRST#脚。再上电跑码了。。。。。。。接显示器当然不会显示了,定了个8720GB回来换上OK
   华硕P8H61-M LX R20  故障:集成显卡不显示(VGA)测供电5V正常,测试VGA的行场和三基色阻值正常且未断线,拆VGA接口的防静电管依然如此。想要更换VGA接口时懒癌发作去找了一下图纸,发现行场信号还连接到桥附近的电阻,测场同步信号相电阻的另外一端有0.34V,行同步的依然没有电压。尝试短接行同步和场同步的电阻,外接OK。

网友:
主板就是要修得多   修得多多是秒杀

网友A:
1155主板,视频输出接口是挂在PCH上面,因此肯定需要去看看桥附近的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5主板,视频输出接口是挂在PCH上面,因此肯定需要去看看桥附近的电阻是否正常。

嗯,一开始以为是接口问题呢

网友:
明天发几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5主板,视频输出接口是挂在PCH上面,因此肯定需要去看看桥附近的电阻是否正常。

其实每个例子,都来张实图,这样更多有人愿意加分。

网友:
几块主板 一块图片都没有啊

网友:
有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编辑不了了,直接发吧

网友:
再发一个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