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解答一下关于苹果笔记本A1278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6-12-24):
(1)苹果笔记本IO拉低SMC_BATLOW_L ,满足什么条件IO才不会拉低 ?
(2)IO是否写有程序,可否直接替换?

post_deleted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不换IO, IO一直拉低SMC_BATLOW_L,换个IO,SMC_BATLOW_L能出来,但一出就掉电,反复反复,电流才有110mA

网友A:
单用AC也是这种情况吗?苹果的IO基本上都有程序的,只能料板上找,除非有专用工具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AC也是这种情况吗?苹果的IO基本上都有程序的,只能料板上找,除非有专用工具刷写

好的,我订个料板看看过后再发表,谢谢你!

网友:
故障所在的位置

网友:
io里有程序

网友:
得换剪板的哦

网友:
有人会刷这个吗?

网友:
确定有程序吗?

网友A:
IO外接不是32768的晶振基本都 有程序。(单片机80c51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外接不是32768的晶振基本都 有程序。(单片机80c51内核)

黎某才疏学浅,承蒙各位指教,感激不尽!

有事您Q我

网友:
订两块料板回来IO都已经被替换过了,看来真是IO有程序,已经被当做宝拿掉了

网友B:
我的1286也是这个SMC_BATLOW_L 信号在作怪  准备换EC

网友:
IO由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286也是这个SMC_BATLOW_L 信号在作怪  准备换EC

A1286遇到过,你换电池看看

网友:
应该是有程序,替换了三四个同型号的IO, 其结果都是IO不再拉低SMC_BATLOW_L ,但电压一出就掉电,反反复复这样(电池换过,确定不是电池)

网友:
人为拉高有时候可以的
不断重启我试过一次,后来我插上不管,过了一段时间,充上电了居然可以了

网友C:
电池电量低吧  感觉还是EC的问题  要不就是要插电池才行

网友D:
IO有程序真心不好弄

网友E:
要原版减板的io你这个情况应该是io资料不对掉电

网友F:
IO有程序,电池问题,也会拉低这个信号

网友G:
苹果的io芯片,要买原型号的料板回来拆,带程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苹果的io芯片,要买原型号的料板回来拆,带程序的

前几天买的,IO被人为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有程序,电池问题,也会拉低这个信号

电池拉抵在A1286经常见,这台是进水机,进水的地方有IO周边,待机芯片,南桥背面,电源芯片,灯光IC周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买的,IO被人为替换了

根据主板的版号,买一样的料板,回来拆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量低吧  感觉还是EC的问题  要不就是要插电池才行

谢谢指点,分数今天已经分完,明天有分再给你们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有程序真心不好弄

谢谢指点,分数今天已经分完,明天有分再给你们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根据主板的版号,买一样的料板,回来拆io

版号是820-2936-B,错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原版减板的io你这个情况应该是io资料不对掉电

谢谢指点,分数今天已经分完,明天有分再给你们加

网友:
SMC_BATLOW_L是什么信号啊,BAT是电池,LOW为低,总线电池低电平,可以看成检测电池不正常时发出电平这个信号吗,IO要有什么必须的条件才会有这个信号啊

网友I:
IO带有程序不能直接替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IO带有程序不能直接替换吧

暂时不确定,只是猜测,因为没实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