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10 版号:NM-A181 Rev 1.0 自己合成纯净ME 解决换桥后亮机慢

楼主(2016-12-24):
联想Z510 版号:NM-A181 Rev 1.0 自己合成纯净ME 解决换桥后亮机慢..

我的是机器是桥挂了...换桥后差不多要二十多秒才亮机....想偷个懒,就上论坛搜到所谓的原厂的..根本就是亮机备份的,一样亮机慢,,,没办法,只有自己合成EM了~

此机器是2M+4M的BIOS,ME在2M的BIOS里面,换桥后只需刷2M的BIOS就可以亮机快了!

2M的UH3  W15Q16: UH3 W25Q16纯净ME

网友:
更正:  我的是机器是桥挂了...换桥后差不多要二十多秒才亮机....想偷个懒,就上论坛搜到所谓的原厂的..根本就是亮机备份的,一样亮机慢,,,没办法,只有自己合成EM了~

ME打成了EM。。现在编缉不了了。。特此更正!!!

网友:
我来试试行不行

网友A:
你这个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

网友A:
谢谢楼主,果然是开机快的,五秒钟亮屏

网友B:
开机无显示刷哪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果然是开机快的,五秒钟亮屏

这个是这机器的正常的亮屏时间..机器装好,上好电池那些的,应该三秒左右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无显示刷哪个bios

开机无显,应该是桥挂了,,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

这个都可以用,不区分..

网友:
不显示   下载试试

网友:
感觉内屏会闪

网友C(2017-07-09):
换桥的,刷上确实亮机快了,可10秒掉电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桥的,刷上确实亮机快了,可10秒掉电什么鬼

别的问题继续修吧,,

网友:
楼主这是I几的CPU?我下了个这么不开不上电啊

网友(2017-09-10):
刷完UH3,虽然亮机了,但是风扇狂转十秒多断电。

网友:
分两个上传干嘛了 压缩一个不是很好啊

网友(2017-11-01):
谢谢分享需要用上。。。。。。。。。。。。。

网友(2018-03-01):
  刚刚好修到这个机器,下载试试!

网友:
刚刚刷了楼主的BIOS好用,开机也快,谢谢!

网友:
真的好用吗 朋友 我都要没分了 怕了

网友:
我补充一下,换桥或者UH3 ME BIOS不是原程序亮机慢的需要刷UH3,2M的;如果只是电流跳不亮机的只刷UH4就好了,真正的秒亮!
最后感谢楼主的BIOS!.

网友(2018-06-10):
原来的开机慢.刷了这个10几秒掉点

网友(2018-08-06):
楼主bios 30秒掉电啊,,,,怎么解决

网友(2019-04-15):
下的时候没看评论 确实如评论说的刷UH3亮机块 风扇狂转10秒左右关机

网友:
刷完会掉电 还是有问题 我之前是通电自动开机

网友(2019-06-10):
刷这个BIOS 确实秒亮,不过风扇会拼命转 10秒掉电,刷了另外一个说是原厂的,开机慢的那个,一切正常

网友(2020-04-22):
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