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P43 ES3G 修好后的怪现象

楼主(2016-12-24):
     今天接到的这个主板,最后是修好了,但有个问题不明白,想问问大家。这个主板是技嘉的老毛病,开机后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大概3秒后重启,然后无限循环。查到PCI 插槽B16的时钟电压不对,居然为3.26v,换掉时钟芯片后跑码正常。正常跑码后,顺便测了一下B16的电压,1.66v,正常了。但是PCIE A13,A14的电压不对头,刚开机的时候一瞬间有0.30v电压,但大约2秒后就没有电压了。正常情况下这两个点不是应该一直有0.40v左右的电压吗?怀疑主板还有故障,就插上显卡试了试,居然正常点亮,没啥问题。
       这真是奇怪。为什么PCIE A13,A14的的电压为0,主板竟然一切正常呢?

网友:
我测过,显示后A13 A14没电压的

网友A:
有些主板的PCI-E槽确实需要插入设备之后才能有时钟信号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的PCI-E槽确实需要插入设备之后才能有时钟信号出现。

原来如此,长见识了,谢谢解答

网友:
应该要上显卡才有PCI-E时钟吧?

网友:
修的多了 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
需要查独显才会出,我也遇到过。

网友:
同意,有些主板是插了显卡才有pcie时钟电压的

网友:
这个只有看看了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长见识了,以后也会注意了

网友:
有些板子要连接上设备才了此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