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6-12-24):
联想E49 重装以后外接不显示 但是有认到设备 显卡驱动我换了好多个了 集显也不显示 。 机子有认到外接显示器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你说的重装是重装系统么  再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B:
有些机器是要到系统中切换才有外显的,先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器是要到系统中切换才有外显的,先试试再说

切过了 fn+F3 Windows+p 都试过了 右键桌面有显示设置中有认到显示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重装是重装系统么  再换个系统试试

装了好几次了 win7 32 64 win10也装过了

网友:
单独接显示器试试 或者装上快捷键驱动再试